这种情况那个知道

楼主(2011-04-08):
我用的是FX2N-80的PLC和HITECH触摸屏,单机仿真都正常,连机后其他正常,就是触摸屏中的按钮不正常(我用的是交替型按钮。按下后有按键音。图形闪一下就复原。PLC输入点也没反应)。。过路的高手指点下,问题出在那?先谢了。(指示灯和数值输入都正常。。)

网友A:
没通信上

网友B:
屏上按钮最好不要用plc的输入继电器X001........Xn。用内部继电器应该好用(M.S等)
下载积分:+1(zcdq6579) 热心助人
學無止境

网友C:
用内部继电器

网友D:
如果要控制输入点还是用内部继电器好,一般不会出现此现象,输出线圈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E:
如果通讯没问题,建议查一下触摸屏组态时触摸屏按钮地址与PLC对应继电器地址是否有出入

网友F:
程序多大呢,有没有重复使用或已经在别的点用过呢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G: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内部冲突,比如说内部有OUT ,人机上又有按钮,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H:
输入点用PLC内部的M 辅助继电器。

网友I: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也来看下 顶下楼主

网友J:
程序有冲突所造成.该按钮所对应的地址位元件在PLC程序中已动作了,所以你按下后又会恢复原状.

网友K:
同意8楼朋友的说法

网友L:
新人,来学习下

网友M:
资源冲突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