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停机后还在振动

楼主(2011-04-09):
现场有一台伺服电机,运转的时候异音很大,停机的后竟然还在振动
哪位大师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QQ:346994482

网友A:
惯量比 或增益太大

网友B:
这种现象一般是由于驱动器的增益设置过高,产生了自激震荡。适当降低系统增益。什么牌子的伺服?

网友C:
估计是用了同步带传动,如果是就是压轮太紧了

网友D:
增益太大

网友E:
新机台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网友F:
增益太大,刚性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