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和角度的测量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1-04-09):
我有一工程是对一马达进行力矩和角度的测量,测量的值要显示在触摸屏上,还要把测量值与设定值进行判断并显示出来。这要使用到力矩和角度测量仪,它们怎么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A:
有把力矩转换成电压的扭力计 一端接电机一端连负载
角度可以用个编码器来读取
下载积分:+1(dengmh)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B:
1,如果你的传感有通信的话,可以做通信
2,如果你的传感有模拟输出的话,先用plc或者变送器采集后再通信到上位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