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S7-300的计数器 怎么这样啊?这叫人怎么用呀?

楼主(2011-04-09):
看图片 C12 在大于0的时候就动作了 为什么不到预置值 才动作呢?
输出 Q 也是 和 C12 一起动作
而当计数到达预置值的时候 确没有什么能动作? 这叫我怎么去用啊?
按理说么 应该计数值=PV预置值的时候 C12的常开触点才动作啊
西门子位什么把计数器弄成这样呢?
难道一定要 我拿个数值与 CV去比较吗?
谁那里有计数运用的案例 发一段看看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我直接 这样 用不就可以了
搞那么多 Q S PV 有什么用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弄个功能 出现这个提示
还要继续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还有300里面是不是没有变量寄存器V.VB.VW.VD啦?而是用数据块DB.DBX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计数器和比较器一起用
既然预置了参数自然有用到的地方
写有输入输出接口的功能块的时候要先规划并预设好接口
300里面对应用DBX,DBB,DBW,DBD

楼主:
编程手册上
哪里有 FB FC编写教程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