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辅助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本人刚学习PLC的编程,看了很多的实例,可每次遇到有出现辅助继电器 就头疼了。是不是每个程序都要知道那个辅助继电器在该机器中的作用才能理解得过来呢!!!

网友A:
用多了 就知道一些经常用的特殊继电器或寄存器(三菱里面这么称呼)的功能了
即使有看不懂的 也可以在编程软件 的帮助中查找 了解其功能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了解PLC内辅助继电器的功能看说明书,辅助继电器的含义首先要了解生产工艺,再分析程序理解程序。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知道这些辅助继电器的功能,是必须的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对应PLC里的特殊辅助继电器的功能呢?还是问对应控制系统里的功能呢?对应PLC的话,打开编程软件,点帮助搜索;对应控制系统的话呢,初学者看别人的程序确实是有点难度,得问一下那个编程序的人,否则,就算是老手,我觉得也得费一番功夫

网友E:
有点类似于电工控制图中的中间继电器,但是功能更加强大,需要好好琢磨

网友F:
这样就头疼,做电工辛苦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