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各位大侠请进来,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1-04-09):
有两个计时器TO TI , D100和D101分别在触摸屏上设定需要的时间,由于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要加上计数器,TO记时玩吧接通T1,T1时间到切断记时,同事接通计数器CO,设定他的次数为D102 3次 ,我要求的是触摸屏上显示(D100+D101 )*D102=D103总时间,并且上面的数据是递增的,也就是说D103的数据是不断增加的。我用了ADD,MOV,MUL但是问题是当T0和T1第二次记数时候D100,D101数值又从0记了,结果是正确的,不知道那个大侠能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A:
用 MOV 把T0 T1 的当前值倒出来到 D110 D112 ,C0的当前值倒到 D114
D103=(D100+D101 )*D114+(D110+D112)
运算用M8000每个扫描周期都运行 ,就能是动态的
运算最好用32位的 不然结果有可能会溢出

网友B:
楼主的D100、D101、D102中都是设定值,计算结果肯定是正确的,如果要让D103显示动态的结果,必须把T0、T1的当前值取出来进行计算,即(T0当前值+T1当前值)*C0当前值=D103当前值
当T1切断时候当前值就不存在了,不能够累计

网友B:
也许楼主的程序有点小问题,最好把程序贴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C:
把数据寄存器改成16位保持型的就可以了。三菱FX系列PLCEEPROM保持从D128-D255,128点,电容保持从D256-D7999,7744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