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代码的执行时间

楼主(2011-04-09):
因为代码写在了循环中断函数里面,所以代码的执行时间必须小于中断的循环时间,所以想问一下怎么查看代码的执行时间,我的中断时20ms执行一次,里面的代码只有调用sfc14,sfc15和几个简单的判断,照常理不应该超过的,但事实上貌似有点问题,所以想咨询一下,这两个函数是否会消耗很长时间?

网友A:
函数不会消耗很长时间,关键在于回馈信号有多久才能到达?
对方接受到了数据,忘记给你反馈了,你那个SFC15就傻傻的等待接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