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9):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如果走出波型图出来!!我的波型图是梯形的加减速的

网友A:
你是外国人啊? 这怎么连母语都整不明白呢?难道我是外国人?????

网友B:
真的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C:
他的意思 估计就是 用PLC  2轴定位控制  画一条线

这个呵呵 我不会

貌似牛逼的人 画圆 五角星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好难的问题看,楼主我解决不了

网友E:
,楼主是想要波浪形线条吧。一轴速度固定,另一轴做加速减速周期变化,数学不行啊,只能笼统的说,试试看行不行,我没试过。。。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我的!大大的不懂!

网友G:
说的圆弧插补吧

网友H:
可能只是需要发脉冲驱动伺服高速定位,带梯形曲线的加减速,或者多段的,

网友I:
你是要控制一个梯形的控制曲线吧,用PLC输出模拟量来控制伺服电机做速度控制就可以,把曲线分为三步来控制就行,1、匀加速上升过程;2、匀速运动过程;3、匀减速过程。利用中断来计算时间作为曲线的时间X轴,模拟量控制速度做为Y轴,分别算出三段曲线的输出当量:a=(Vt-V0)/t1*T(t1加速或者减速的时间,T中断周期),然后在中断周期中写一个自递增的程序来计算运行的时间,用输出当量*递增总数就可以转换成模拟量的输出从而达到控制速度的目的。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把一段速度分解成无数段小匀加速度来控制。

网友J:
(你是要控制一个梯形的控制曲线吧,用PLC输出模拟量来控制伺服电机做速度控制就可以,把曲线分为三步来控制就行,1、匀加速上升过程;2、匀速运动过程;3、匀减速过程。利用中断来计算时间作为曲线的时间X轴,模拟量控制速度做为Y轴,分别算出三段曲线的输出当量:a=(Vt-V0)/t1*T(t1加速或者减速的时间,T中断周期),然后在中断周期中写一个自递增的程序来计算运行的时间,用输出当量*递增总数就可以转换成模拟量的输出从而达到控制速度的目的。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把一段速度分解成无数段小匀加速度来控制。)
文字描述太难懂,十楼的朋友可否写出程序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K:
楼主问的是算法吧,有定距加减速和定时加减速处理,用高速计数器和比较器改输出频率,要先做好加速度的计算

网友L:
圆弧插补啊!
高级的还可以螺旋插补啊!

网友M:
是你没说明白还是我看不懂???!!!

网友N:
估计就是 用PLC  2轴定位控制  画一条线

网友O:
被楼猪征服了

网友P:
梯形图的加减速变频都行,你伺服也用这个的话也就是控制脉冲频率,用包络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