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指令的理解

楼主(2011-04-09):
———常开触点———SET S23
——————————SET Y16
在执行完第一行时,程序是进入状态S23还是执行第二行呢?求助各位大侠,先谢过了....

网友A:
PLC的扫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B:
我觉得是第2行.......
朝花夕拾

网友C:
步进指令如果用置位时,调转到下步时置位点还保持的。。。用梯形好点,步进做不好扫描会有问题。。。我同一个程序在两个厂用都不一样结果。。。。郁闷呢

网友D:
GX 这个编程软件在编步进指令时下面的stl不用写出啦 格式就是那样的

网友E:
哦 知道了 谢谢

网友F:
单步调试一下,现在可以模拟的.S23不是顺序指令用的话,从上到下执行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G:
从上到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