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伺服走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9):
那位大哥能帮帮我啊,怎 样解决啊.就是伺服驱动器有干扰脉冲,用消磁环也不起作用怎么办

网友A:
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走线没有?

网友B:
电源线输入,有滤波设备?如果干扰太大可能是电源环境不行。

网友C:
检查信号电压是否正常,伺服器与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D:
信号和动力分开走线!信号线用屏蔽线

网友E:
屏蔽层接电源负极

网友F:
信号线要采用屏蔽线,,,,,和主线分开走线,,,,,,要接地牢固

网友G:
信号线的屏蔽层是否有效接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信号线用质量好的屏蔽双绞线,还要做好驱动器,马达接地,信号线与电源线分开走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干扰的问题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I:
学野啦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J:
有伺服系统一般都加滤波器的,,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要把伺服及驱动器全部可靠接地就可以了!

楼主(2011-05-20):
按照你们的方法,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L:
8楼正接,一定要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M:
用仪器测量一下。看看电磁辐射值,看看周围的辐射在那里啊

网友N:
我晕。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是个干扰源
原野

网友O:
可靠接地
还有脉冲线不要太长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P:
信号线与电源线没有分开走

网友Q:
驱动器离马达越近越好.不超过10米

网友R:
拿1分威望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