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三菱PLC读称重仪表数据通讯程序 谢谢大家

楼主(2011-04-09):
紧急求助 三菱PLC读称重仪表数据通讯程序 谢谢大家

网友A:
每家仪表不太一样的,与三菱连接的仪表话,大部分都是通过232/485,所以看三菱的通讯手册和仪表的通讯手册吧。

网友B:
用无协议通讯
不难 要知道你们那个电子称的通讯协议才好编

网友C:
要解决电子称称重反应的灵敏度,请各位高手支招
称重范围500-700克之间,重量增重2克,精度要求0.1克
谢谢 谢谢

网友D:
我做过欧姆龙和弘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