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请教

楼主(2011-04-09):
安装好编程软件和调试软件后,新建工程时出现这种情况,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了

网友A:
把软件卸载重新安装一遍就行了

网友B:
软件运行不正常,重装试试。不行试试重装系统。

网友C:
你的是新版三菱吗?你复制出来的程序打不开,要另存在复制。。。。我刚开始不懂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问朋友和琢磨才知道,没时间看说明书,要看书才行。。。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问题终于解决了,卸载了重装,安装目录不去改变也行(C盘就C盘吧,我在网吧装,嘿嘿),之前我是安装在E盘的

网友D:
重新安装就可以了,.我上次也碰到一次

网友E:
“家和”兄弟,你是杭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