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

楼主(2011-04-09):
在打红圈的地方如果x1、x2同时闭合 是跳到状态s23还是y16置1呢

楼主:
如果是跳到s23就麻烦大了 这程序就是错的

楼主:
因为从set y16开始下面一段就是实现s23功能的

网友A:
这么看 真的 头晕
你可以梯形图换成SFC 看 就一目了然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楼主~如果X1,X2不导通,你觉得Y16置1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梯形图有问题,X1、X2即使不通Y16好像也是置1

网友B:
感觉是书写不规范,一般转换状态那一步应当作为该状态的最后一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程序还有这样写的!!

网友E:
梯形图是从下向下扫描的,如果条件都成立,执行上面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昨晚我把书翻出来仔细看了下,他这程序确实有问题,set s 是放在一个状态的后面

楼主:
7楼批评的太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