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存储区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我现在在用三菱FX系列的PLC,但目前需要用上位机传一个32位的标准IEEE的浮点数过来,但是不清楚在三菱的PLC中,所有的负数是否都是需要占用两个连续的字节,还是有一些一个字节就可以了.

网友A:
浮点数就是占用连续的两个字元件,32位 最高位为符号位,0为正数,1为负数。

网友B:
三菱的字元件是16位的,32位肯定要占两个字元件,浮点数肯定也占用两个字元件,负数倒不一定都占用两个字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