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程序

楼主(2011-04-09):
分析一下有点看不懂。
允许中断和禁止中断怎么运用的在这程序中怎么体现?

楼主:
是这个程序

网友A:
不明白 没用过
帮你顶一下 贴个图 求牛人解答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EI允许中断,DI禁止中断,且须写在程序首行。I610表示每10毫秒执行一次中断指令,即每10毫秒D10自加1,并与常数K600比较,相等时M1导通,即Y11导通10毫秒,X10为清零功能,不明白楼主在24步加DI的用意。看错了M1导通后不再继续自加,Y11一直导通,直到X10接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这是个时间验证程序,每隔10ms执行一次I610的中断子程序,每执行一次中断子程序D10的内容加1,当D10的内容等于600时,M1置1,此时时间刚好是6S,T0时间到,M8013也接通了6次,Y10、Y11、Y12同时置1,

网友D:
看到三菱的程序就头大

网友E:
第14条没有连线
是漏掉了?

网友F(2011-06-06):
不·明白·,找个明白的

网友G:
蛤蟆跳井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