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0J PLC 的编程线能直接用PLC和触摸屏的连接线吗?

楼主(2011-04-09):
大家好!三菱Q00J PLC 的编程线能直接用PLC和触摸屏的连接线吗?也是232的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plc编程线232一端连接到触摸屏的232上就可以了
还可以用总线方式连接
cc-link总线也可以进行连接,但是还要进行相关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