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9):
今天手贱,把一台新的CPM2AE-60CDR的外设口的模式设成RS232了,之后就无法通讯了。。。
看说明书上说可以用手编改参数。
可这手编去哪找啊。。。。
我在东莞,搞定的话,可适当酬谢。谢谢!

楼主:
睡前顶起,明天继续关注。

网友A:
我有手编,还是新的,没用过的,可远水难解近渴啊。山东省这边,否则免费用就是了。

网友B:
淘宝上找一个七天退的,再帮他出邮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找一个七天退的,再帮他出邮费

商业诚信就是这样缺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手编,还是新的,没用过的,可远水难解近渴啊。山东省这边,否则免费用就是了。

要不我寄到你那边,麻烦你帮我解开,再寄给我?所有费用我出。

我的PLC是CPM2AE,查到的资料是这样说的:
可以用手编把DM6650~DM6653通道的值全部改为0000,把外设口通讯恢复成默认的Hostlink 9600bps 1 7 2 E,就可以用CX-P软件通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找一个七天退的,再帮他出邮费

高   不过可以跟店主说明    适当给点钱

楼主:
那还不如干脆跟人明说,给点手续费还好。

网友E:
4楼的朋友说得对,出来行要讲信用!

网友F:
可以连接另一个通讯口,不过数据线好像不一样的。现在想不起来。有时间发给你。

网友G:
记得有种解密软件能查出通讯通道了,只要你用电脑连接的时候,PLC显示通讯的指示灯有指示就能救,我以前也故意把默认通道改过,把9600bps 1 7 2 E改成别的,防止别人通讯。

楼主:
在TB买了个二手的,清除DM区后,可以用了。以后东莞附近的XD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有种解密软件能查出通讯通道了,只要你用电脑连接的时候,PLC显示通讯的指示灯有指示就能救,我以前也故意把默认通道改过,把9600bps 1 7 2 E改成别的,防止别人通讯。

没用的,编程软件有自动测试的功能的。
这次是把外设端口的协议设置错了,你怎样通讯都好,PLC没有反应。只有手编不受此限制。
象有些PLC,如果设成PROG状态时,会把端口改回编程状态,这样就好用些。

网友H:
学习了谁有二手的可以买个学学正好手里弄了台欧姆龙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