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有关CP1E的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11-04-09):
软件是CP1E专用的,USB线是普通的市售线,驱动也显示装上,设备管理器中也能找到USB端口,PC-PLC连接后提示无法连接PLC,请问是何原因,刚学欧姆龙哦

网友A:
型号选择没有正确对应。

楼主:
型号选择是正确对应的哦,都为CP1E,且端口是USB

楼主:
是USB线不行吗

网友B:
可能是 1 数据线不能用 2 你查的USB的端口是坏的 3 plc没通电

楼主:
我有一台在用设备上的CP1E,上载程序时,USB的端口是好的 ,插U盘时很正常, plc已经通电的情况下,USB驱动也装了,这个USB端口在设备管理器中也能找到,PLC型号也是选的CP1E,编程软件是CP1E专用的,就是无法上载程序,提示检查通讯设置或PC-PLC之间的连接,数据线用的是普通的未带屏蔽的打印机线,是数据线不行吗,第一次搞欧姆龙的哦

网友C:
端口不能选择USB,因为现在的USB电缆都是模拟COM口,所以要选择COM,具体的要看占用的端口。图为我的USB转串口电缆占用的是COM6。

楼主:
CP1E专用软件里只有USB端口哦

网友D:
你把里面的驱动器的端口改一下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网友E:
请楼主像6楼那样截个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