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二个不同厂家的变频器进线电流,用二个钳形万用表测出的电流一个是相同的,另一个就偏差很大了,为什么?

网友A:
二个不同厂家的变频器进线电流,用二个钳形万用表测出的电流一个是相同的,另一个就偏差很大了,为什么?

我不想再说问题表述不清楚了,因为这样的现象在论坛里太多了,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愿意来回答。
我暂且估计你想问的是:
用两个不同的钳形表测量两个不同的变频器的进线侧电流,一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和现场指示仪表的值相同,而另一个钳形表测另一台变频的电流却与现场指示仪表的值不一致?
如果是这样的话,排除测量手段、检测仪表及现场干扰之因素。我认为主要是变频器输入端滤波电路没有设计好,我说的是产品设计,而不是外部电路。

网友B:
另外的钳形表有问题呗

楼主:
我是说:用两个不同厂家的钳形表测量两个不同厂家的变频器的进线侧电流(一个变频器是三菱的,另一个是丹佛斯的),测丹佛斯变频器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相同(3A),测三菱变频器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不相同(一个钳形表显示3A,另一个显示6A),现在想知道是变频器问题还是钳型表问题,测没有装变频器的电机电流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相同的.

网友A:
这样的叙述就很清楚了
由此可见,钳形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说的是,你测三菱变频器时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是否进行了多次测量,并确认测量过程没有问题?
如果是这样,真的不好解释。会不会一个是启动时的测量数据 ,一个是运行时的测量数据
另外一个就是,一块表是不是具有最大值测量功能,且测量时,这个仪表被你不小心按下了最大值测量,所以实际测到的是最大值

楼主(2011-10-08):
三相电流是平衡的,

网友C:
我也经常测量变频器电流,不过我比较少测量输入侧,我都是测量输出侧,感觉多数还是比较准,只是有测得ABB的不怎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