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多圈计数问题

楼主(2011-04-10):
一个绝对值拉线式编码器,线往外拉出时计数从2047开始递减到0后又变为2047,线往内缩回时递增到2047后又变为0,怎么能通过PLC运算让编码器的值保持往外拉时一直递减,往内缩时一直递增?不受编码器圈数影响。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受编码器圈数影响。 你用增量型编码器

楼主:
增量的因为用到10个,PLC高速口不够,

网友B:
用比较指令,增加时高速比较2046后再比较2047,加数器加1
减少时高速比较1后再比较0,计数器减1

网友C:
M8201-M8233,C200-C234。驱动M8201-M8233,C200-C234计数器为减计数模式,不驱动为增计数模式。拉伸时驱动,缩回不驱动就行了。

楼主:
3楼所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编码器数值大于2046时置位M100,M100接通时编码器数值若等于2047时计数器增1,当编码器数值小于2046时复位M100,;同理编码器数值小于1时置位M102,M102接通是编码器数值若等于0时计数器减1.

楼主:
4楼说的是要根据编码器拉线驱动的方向来定编码器的方向,这样的话有可能是编码器拉线拉出到一定位置后,受外力影响往回退时就有可能造成计数不对,乱码,

楼主:
先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D:
楼主在数值增到最大时建一个记忆地址用加1指令记下圈数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