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变频调速问题?

楼主(2011-04-10):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变频型号为FR-D740-0.75K-CHT出现了调速时频率会变动,,,,,,,旋转旋钮加减速时频率显示时大时小,............希望老师们,,,,,,电哥们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的频率给定设置的就是电位器给定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换成外部给定看看效果…如果稳定就说明本地电位器坏了,若不稳定,给三菱去修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不是的,,好像变频器没有问题,,我请人来看下,调了下参数就好了 可是不知道是那个参数 谢谢楼主了

网友B:
参数问题

楼主:
我知到是参数问题,,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参数电哥们帮我解决下

网友C:
记的没错的话应该是903也就是C4要调两次百分百就OK了

楼主:
谢谢6楼的,,,,我明天试下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