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今天得到通知,去给年前做的一套设备维护,是我们年前做的设备,PLC用的是三菱Q00系列
到了现场发现设备不运转了,电脑在线监测,发现逻辑运算都没有,比如按钮按下,常开应该变常闭。我发现PLC上的灯还是可以对应相应操作按钮做出的动作的。RUN灯也没问题。
请教下那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怪现象,提前声明:以前这个设备和程序没问题
还有就是错误代码给的是SD0 1500说电源有问题,可是我们用万用表试了,没问题呀~而且这套设备程序和柜子硬件也不会有人动的。
在线等~谢谢

感谢各位朋友的提醒,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我们的第一个输入模块QX41出问题了,因为控制柜所有的输入都是这个模块的32点给的,我们换了其他的卡槽再看电脑就有逻辑运算了,估计是QX41电源那块有问题了,已经邮寄新的模块去了。
希望这次经历能帮助到以后遇到这类怪问题的朋友!
  • 下载积分:+4(xqx666) 感谢分享
  • 拆二代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设备动作不了,太笼统了。在线监控,一步一步的查吧。。。再不行,编个简单的程序动作试一下PLC硬件及电源有没有问题
    朝花夕拾

楼主:
    按照楼上的试了,写了一程序,一个开点一个线圈,传入PLC,还是那样,按下按钮PLC对应的指示灯亮,可是电脑监视开点没有闭合~
    现场就这台设备用的是Q系列,连换都没办法。。。
    再网上搜搜
    拆二代

网友C:
    兄弟你的電源5v怎樣量測的,建議更換電源模塊測試

网友D:
    支持5楼的观点

网友E:
    我觉得是性能不稳定啊。换一种牌子吧

网友F:
    更换电源模块

网友G:
    换!要不拆开修修

网友H:
    假如电源模块没问题,那么,你的机架底板出问题了,I/O模块与CPU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供电都是通过底板进行的
    另外一个可能,给电源模块的电压是否异常
    仅供借鉴

网友I:
    他说的是逻辑运算都没有

网友J:
你用软件把PLC编程软件里的远程操作,改成RUN,是不是你连PLC的时候,PLC断电又送电造成的

网友K:
更换电源模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