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问题......

楼主(2011-04-10):
还请前辈们指导。。。写好程序变换以后,我忘了在在线里面点击调试——软元件调试,直接点了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果程序就这样了,不能再写了,只能查找,关了再打开还是这样。

楼主:
点击写入模式可以写程序了,可又再点PLC诊断时他又出现这样的图标。。。。。。

网友A:
没有进入写入模式,或者没有退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
朝花夕拾

网友A:
你是在线调试,还试模拟仿真调试?
朝花夕拾

楼主:
我是仿真调试的

网友B:
仿真没用过 监视写入模式 调好以后 停止监视 在选写入模式 会谈出个对话框 (变更后不写入PLC ) 选是就OK了
选否就出现你那中情况

楼主:
嘿嘿,谢谢大家了 我知道了怎么plc错误诊断了,请看上图

网友C:
没有进入写入模式

网友D:
这里 是点在读书模式上的吧
看这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没在写入模式吧

网友F:
是没有转换过来或在线测试模式没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