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输入问题

楼主(2011-04-10):
前两天遇上一个问题,输入点指示无效,但是用监控软件显示该点一直是有效的,是这个点坏了吗?而且很奇怪这个PLC通讯地址为0,另外,一些控制部分会不定时启动,是干扰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如果监视时输入点正常的话,不排除输入点LED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关于程序问题,你可以先阅读并监视程序,即可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B:
你可以拆开PLC的盖子,用万用表测量下输入电压就知道是LED灯的问题还是输入的问题
一般的干扰不会引起不定时的启动。检查下程序吧。

网友C:
PLC硬件故障

网友D:
是普通输入信号吗,有些脉冲输入时,输入点亮度不是很亮,软件能看到输入,只是普通开关输入的话,PlC动作也正常的话就是LED坏了

网友E:
也许是LED 指示埙坏,要是不定时的启动哪是程序已乱,应检查你 的程序的

网友F:
用万用表查一下输入端电压就能查出是指示二极管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G:
你的问题是几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的。但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小。LED灯坏是正常的,换个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