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三菱触摸屏GT1155-QSBD-C与电脑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1-04-10):
小弟新买的三菱触摸屏GT1155-QSBD-C能与电脑通信,而数控机床自带的三菱触摸屏GT1155-QSBD-C有程序缺不能与电脑通信是怎么回事啊?总是显示通信设置错误和GOT电源未投入?谢谢各位!

网友A:
GOT里面要设置成和电脑的通讯方式是RS232的,GOT默认的是USB通讯了

网友B:
请问一下,我新安装的GX DEVELOPER 852,为什么不能新建工程

楼主:
谢谢!小弟都试过了还是不行,GOT能与新买的触摸屏通信而与机床自带的触摸屏无法通信

网友C:
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阿

楼主:
三菱触摸屏GT1155-QSBD-C与电脑通信后想把触摸屏的程序上载到电脑可是它有密码,总是提示密码错误

网友D:
有密码那就不能解了,目前三菱GT1000系列的还没有破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