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直流电压过低。。。

楼主(2011-04-10):
东元变频器老是出现直流电压过低报警是怎么回事?l量电源电压正常,将直流电压下限调到300(原来400),偶尔还是会出现报警。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弄?

网友A:
出现该情况,你可以在变频器端子上测量一下直流母线电压,一般在530V左右
如果电压正常,说明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检测电路出现问题了
如果电压不正常,排除输入电压低的因素,一般就是整流桥桥臂开路或者电容出现了问题
下载积分:+3(萧风) 非常正确

网友B:
赶紧换牌子,我们以前一直用东元的,而且是7200GS,但百分子八十不到一年就跳故障,直流电压过低,特别是75KW的,多跳几次就要换电路板了,我们现在已将换国产了。比东元好用。

网友C(2011-11-08):
东元不怎么样,我有同感。本厂有两台东元变频器7200GS,一台50HP,一台200HP,第一台不到一年三个电流检测线圈都坏了,第二台200HP的整流块短路跳闸(用一年多后),今天又出现“DC电压过低”无法工作。以后也不知道那里还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