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第一个  D 不是 数据寄存器吗?

下面这个  D6.3上升沿什么意思?  难道是数据寄存器D6中有bit15~bit0   难道就是指这位bit3?

D6.3啥意思?

第二个    BMOV U0C\G736 D100 K4     这是 智能模块读出指令吗?

怎么这个G的范围不是0~255吗?  怎么这么大啊?

下面还有个居然到U0C\G1664.4

主站I/O到 最后是Y00B0   远程起始I/O是00C0 输入输出刷新软原件 X400/Y400

这个CC-LINK系统中1~4好站是一个AJ65BT-64RD3    5~10是I/O模块 11~14又是AJ65BT-64RD3

后面一直到24号全是I/O站 25号站最后一个站是Q系列PLC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D6.3代表D6的第4位。Q系列可以对数据区进行位寻址。

如果你使用过FX3U的话,不会发出此感叹。
3U也可以这么寻址的吗?
  • 下载积分:+5(月泽) 热心助人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第一个问题D6.4为D6的第4位
    第二个问题,   BMOV U0C\G736 D100 K4     这是 智能模块读出指令的
    G的范围不止0~255,指令的意思是读出通道号OC,buffer 736开始的4笔数据放到D100开始的数据寄存器中
    对于这个U0C/G736还是不懂,在手册找不到BAF#736所代表的意思
  • 下载积分:+5(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说的非常好

网友D:
    楼上的理解完全正确

网友E: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F:
    建议看看三菱q系列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