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最近遇见一台电机,把相序换了,电机方向不变,用手转一下轴,朝哪个方向转,上电后就继续朝哪个方向转

网友A:
如果是三相电机:
只能是1、电源缺相,2、电源缺相

网友B:
同意上面说的 还有就是马达缺一相

网友C:
正解,应该是缺相

网友D:
缺相电机是不会转且振动厉害!没遇过缺相还会转的!如果是三相电机
单相的三线方向固定

网友E:
4楼。。。没遇过你就去让一个电机缺个相看看哦,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F:
我见过冲床上电机少一相,还能动,当时看了下线头好好的,电机接线头里边腐蚀了,看了好好的也就没有量,但是还能工做,振动大的很,当是以为是轴承坏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小功率电机缺相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只是方向上随外部力的方向转动。
自学

网友H:
100%缺相,再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缺相电机是不会转且振动厉害!没遇过缺相还会转的!如果是三相电机
单相的三线方向固定

缺相时,首先表现为转矩下降,电机转速下降,转差率增大,定子、转子相对速度增大,转子导体切割磁力线速度增大,定子电流加大,从而加大了转矩,维持了转速基本不变。但因这时的转速是靠定子电流的加大来达到的,所以长时间运转容易烧定子。也造成铁芯长时间过电压,其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将增加而过热。
在电机负载不变时,电机运行中缺相,如是三角型接线,两个绕组成为串联,接线电压,一个绕组为额定线电压.整体电磁力矩下降,要带动额定负载,其电流必须增加,其接额定电压的绕组因过电流烧毁.如电机星接法,其一个绕组缺相退出出力,另两个绕组维持额定负载也会因过电流烧毁.在电机启动时缺相,因力矩不够,一般无法启动,但启动时间长一点,也会因过电流而烧毁.装设缺相保护装置,可以避免因缺相烧毁电机。
  • 下载积分:+2(bodau)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J:
    肯定是缺项,但缺项不一定就烧电机,假如缺项后负载很轻,电流没有超过电机额定电流,那就不会烧电机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K:
    同意缺相

网友L:
看到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M:
9楼,解的太详细了,一句话就是缺相

网友N:
都是高手哈哈,

网友O:
1、电源缺一相。
2、电机少一相绕组工作,即电机缺相。
3、电源有一相 有故障,电压低。
4、电机有一相有故障。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P:
电机缺相啊

网友Q:
来学习,我知道变频器输入缺相是改变参数后可以接着控制电机的
QQ32135553

网友R:
本人也遇到过同类现象,一台磨床的砂轮主轴电机,没人去碰电机线路,换好砂轮开车,竟然砂轮反转了,随后又出现转速监控报警,后来手工正向盘动砂轮再启动,砂轮正转了。
当时的分析,就是主轴驱动的输出有缺相嫌疑
再后来,更换了主轴驱动
故障没有重现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S:
遇到过 缺少一相

网友T:
电机换相序了,方向不变

网友U:
这个问题就别讨论了,99%已经做了正确表决

网友V:
只能是缺相了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W:
u1,v1,w1,这三线中掉了一条线!

网友X:
是你见的少而已,一些缺相的电机是会转动的,只是速度慢的多 而且它的转动方向也是随机的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Y:
缺相了,小电机一会儿烧不了

网友Z:
不是缺相,还能是什么

网友AA:
本人遇三相电机断一相任然运转。且不烧电机

网友AB:
肯定缺相了

网友AC:
菜鸟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网友AD:
学习了,原来小功率的不抖动啊

楼主:
问题找到了,线路中间断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E(2011-05-21):
小功率电机应该是缺相,大功率的好像不会转

网友AF:
我只看到单项电机电容失效后是这样。3相的这样确实没见过

网友AG:
缺相,鉴定完毕!
wusaoyun

网友AH:
呵呵,都认为是缺相啊。
wusaoyun

网友AH:
如果是伺服电机哩

网友AI:
应该是缺相

网友AJ:
我来讲讲,大家不懂的别乱讲,小说误人,大的讲误国啊

网友AK:
缺相,如果一直转不烧掉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AL:
肯定是缺相

网友AM:
引用 网友D:
缺相电机是不会转且振动厉害!没遇过缺相还会转的!如果是三相电机
单相的三线方向固定
理论和实践知识都不足。

网友AN:
如果是三相电机就是缺相,如果量单相电机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AO:
三根线有三种跳线 方法,但只有2中结果,正转或反转。所以是巧合。AB跳C,AC跳B,,BC跳A.前面LZ所说线断了,我想是又倒了一相吧。

网友AP:
没见过,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Q:
缺相不就相当一个单相马达,怎么会不转呢,只是不能自动转

网友AR:
缺相,电机转矩低,无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转动

网友AS:
这种故障现象是有的但很难遇到,干得时间长了就有可能遇到

网友AT(2011-06-25):
想知到是不是少一 相,启动一下不就知到了吗,一启动不会转

网友AU:
同意楼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