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摆动

楼主(2011-04-11):
在接好电机和驱动器的线通电,发现Y轴的电机摆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各位前辈了,拜托!会不会干扰啊

网友A:
1、可能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
2、电机驱动线相序可能有误
3、我也不知道了,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器内部参数比例增益设置的 不对

网友C:
把电机接x轴上试试,有的伺服控制器有自学习功能一定要脱开负载自学习。或者把控制器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D:
相序有问题吗

网友E:
应该是驱动器动作与编码器反馈的数据时间差过大造成 驱动器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F:
把脉冲输出个数调大一点

网友G(2011-05-14):
什么牌子的伺服啊?我用过富士的,就出过这种情况,结果是电机损坏。他那是抖动 而且响。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