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帮个忙。

楼主(2011-04-11):
变频器启动10几分钟就跳闸是怎么回事,而且每次启动都是10几分钟才跳闸,跳闸后变频器显示故障。之前用了半年都没有什么问题。风机型的变频器才15KW,国产的力士乐。

网友A:
去查显示什么样的故障,!运行十分钟了很有可能是过载了保护了!

网友B:
根据变频器提示的故障代码,在手册一查不就明白啥毛病啦。

网友C:
看看电流,是不是有点过载,风机风门是不是动过,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电机问题,电机用久了电流会变的

网友D:
建议把变频器里的设定电机的A加大看看还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