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开关电源接在带漏保的断路器下,断路器马上就跳闸了,接在无漏保的断路器下就不跳闸,请问这个漏保断路器的灵敏度要换大,还是直接就换成没漏保的断路器?这个漏电是由开关电源的滤波电路引起的吗?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因为家里的电视,电脑等都有开关电源,而且家里一般也都安装有漏电开关,没见谁家的开关老跳闸坝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两种可能,
1:有漏电的地方
2:漏电断路器下面回路中的零线接地了

网友C:
你看看开关电源负端接地了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首先检查是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替换法。

网友E:
开关电路的负线是与大地连接的, 接带漏电断路器不跳才怪。只要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多半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你可以检测下开关电源的外壳带电不。

网友G: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如果开关电源漏电通过开关电源的外壳、设备与大地相通引漏电保护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