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CPM1A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1-04-11):
帮其他公司处理设备,发现一送电CPM1A电源板保险丝炸掉,更换一块电源板就好了,现在想自己维修电源板,经检查后发现K2717元件坏,整流块也坏,更换两元件后一送电还是炸保险丝,就弄不清是哪里还有问题了,
大家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提供下,谢谢
皖虎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原理要熟悉

网友B(2011-06-19):
开关电源坏了,有短路。

楼主:
就是有短路问题,自己维修开关电源还是有点难度,呵呵

网友C:
整流块拆下后,用表量下220输入端有无短路,K2717拆下后用表量下整流后端有无短路情况,问题就很明了了!

网友D:
CPM1A的电源板是最好修的,如果整流桥和开关管换了还炸保险,查一下压敏电阻,还有后面的三极管C3377,

网友E:
脉宽调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F(2012-02-04):
变压器坏了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G(2012-03-24):
我感觉只要是半导体的原件都要检测 尤其是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