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CJ1G CPU44H用那种版本的编程软件?我用7.3的里面没有CJ1G的型号可选呀?那里可下载呀?

网友A:
下个CX-ONE4.1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楼主lvdunbing于2011-04-11 12:45发表的 CJ1G CPU44H用那种版本的编程软件? :
CJ1G CPU44H用那种版本的编程软件?我用7.3的里面没有CJ1G的型号可选呀?那里可下载呀?

那只能說明兄弟使用的是限制版的,我cx-p7.2都可以使用,為何你的不行?

网友C:
CX-ONE4.0可以的。

网友D:
找注册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E:
用CX-ONE4.0吧,本论坛就有。CXP9.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