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高低压保护接线问题

楼主(2011-04-11):
刚来公司不久,看了上任电气工程师画的图纸后,有一处不解,特上来请教。
在水泵进口装上低压保护压力开关,当水泵进口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其低压保护接点断开(该常闭接点串于控制回路中),水泵出口装设高压保护压力开关,当水泵出口压力高于设定压力时,原图并没有将高压常闭点串到控制回路中,而是用常开点串了中间继电器,为什么要用常开点呢,像低压保护试的也用常闭点串到控制电路里不就行了吗?

网友A:
之所以低压保护使用常闭触点是以免触点和线路出现断路现象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另外要看低压保护和高压保护两个继电器触点如何连接在控制回路上才能判断如何工作的。
个人看法。
以上

网友B:
低压保护接常闭是因为当出现水管没水可抽时,常闭断开,水泵停机防止水泵干抽,高压保护接常开是因为当水管压力升高时,当没有人用水时,防止水泵堵转而烧水泵,这时常开闭合,中间继电器接通,中继的常闭断开,从而断开主接触器,水泵停转。

网友C:
还是不错的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