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松下D系列驱动器,位置控制模式,控制信号插头X5,要自己焊接线的那个,其中在脉冲接头处要求是双绞线,请问这个双绞线有什么规格要求吗?网上看到双绞线有好几种类型,不懂。
我们工厂原有的双绞线太大,焊接后挤到了其他的线。
是用网状的屏蔽线吗,还是其他的?
先谢谢啦。

网友A:
哈哈 ,我用的双绞线都是自己拧巴拧巴,再用双手撮出来的。
  • 下载积分:+2(青衣) 支持原创
  • 下载积分:+4(xqx666) 你的好有才哈!

楼主:
    不是吧,这样也行?

网友B:
    表面上说要双绞线,但是你用屏蔽线就可以了的,线短没问题,不要信厂家说的,要不做工控的早倒闭了。
  • 下载积分:+3(青衣)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网友C:
    一般屏蔽线就行
  • 下载积分:+3(青衣)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屏蔽线就行

    嗯,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用的双绞线都是自己拧巴拧巴,再用双手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