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这个程序的指令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11):
MOV H5 D200
MOV H30 D201
MOV H31 D202
MOV H41 D203
MOV H43 D204
MOV H31 D205
在这里h41和h43换成二进制是HAC,我想知道HAC代表什么。

网友A:
H 代表十六进制数,上面的程序都是传送指令,把十六进制数传送到相应的数据寄存器中,十六进制数除了0~9外,还有A~F,即:十进制的0~15对应十六进制的0~F

网友B:
这段程序只是一般的数据传送,H是十六进制数。
h41和h43转化为二进制数是1000001和1000011
怎么会是HAC?
HAC是不是转化为其他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