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各位好!前几天我的冼衣机运行中,一到脱水时整个冼衣机震动很历害,我查了很久查不出原因,后来叫了厂家“海尔”来查,换了那个叫什么“水位仪”结果就好了,型号是VC579001,我不知它的原理是什么,哪位帮忙解答下吧,多谢了!
重在积累!

网友A:
不明白,俺继续关注着

网友B:
水位仪是控制洗衣机加多少水的开关,你的洗衣机在脱水时震动利害。1是你的衣服放在桶的一边不平衡所致,2是悬挂脱水桶的悬挂装置没有调整好。你是被他们骗了。

网友C:
严重同意

网友D:
2楼正解!哈哈你搞工控的被骗了!

网友E:
有可能是水位控制坏了,要是水没排完就脱水可能震动有点大,个人看法。
學無止境

网友F:
感觉2楼讲的比较靠谱

网友G:
水位仪就是控制水位..怎么会震动扯上关系呢?

网友H:
引用楼主宽容于2011-04-11 17:08发表的 冼衣机水位仪有什么作用? :
各位好!前几天我的冼衣机运行中,一到脱水时整个冼衣机震动很历害,我查了很久查不出原因,后来叫了厂家“海尔”来查,换了那个叫什么“水位仪”结果就好了,型号是VC579001,我不知它的原理是什么,哪位帮忙解答下吧,多谢了!

你的那个叫“水位仪”是什么形状?波轮全自动洗衣机水桶上面有盐水圈的,防止衣物不平产生晃动。

网友I:
我家滚筒洗衣机也是的,衣服少的话,甩干时就震动大的很,衣服多久没事,我看了说明书说是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J:
全自动洗衣机的震动大最大的原因就是衣物不平衡,或者脱水筒与轴不同心

楼主:
刚开始我也以为给人家骗了,但是换了半个月了,一直没事呀,所以说不是衣服少或者是不平衡所致,在此,多谢各位给我分析原因!
重在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