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fx1n plc 压力传感信号(4-20ma)转换为数字信号的程序及电路图

楼主(2011-04-11):
请各路高手指点
谢谢 谢谢

网友A:
使用4AD V+,I+短接接压力传感器OUTPUT+,VI接OUtpuT-,

网友B:
请问二楼程序中的H3331是那来的,谢谢回答!

网友C:
请看我刚在“程序样例”版块上发的人造板热压系统PLC梯形图。

网友D:
请问二楼程序中的H3331是那来的,谢谢回答!
————————————————————————————————————————————
“H3331”表示通道设置,4通道(即4个输入)。0表示-10到10V, 1表示4到20mA ,2表示-20到20mA, 3表示通道关闭。 通道数字位置与实际位置是反的。 本例中,第一输入设置为4到20mA,2.3.4输入位置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