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为什么我安装了PLC,打开后点新建工程,老是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各位高手们指教下,我是刚出来混的

网友A:
本站早有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自己再找找,刚开始自己要多花点时间呵。希望天天进步!

网友B:
GX DEVELOPER用于对三菱全系列PLC进行编程和维护,本文讲解如何正确的安装此软件
GX DEVELOPER可以在“工控人家园”免费下载:下载地址
下载完后,最好解压到D盘或者C盘根目录,如果目录层次太多将不利于安装。
系统支持WINDOWS 98/2000/XP,至少得有512MB内存,以及100MB空余的硬盘。
打开安装目录,先安装EnvMEL\SETUP.EXE,再返回主目录,安装主目录下的SETUP.EXE

点“确定”,点“下一步”

输入GX系列软件的通用序列号“570-986818410”。

注意,“监视专用”这里不能打勾

其他两个地方可以打勾

然后一直点“下一步”,就开始安装了,5-10分钟后,安装完成,系统弹出提示,结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菱的好几种软件,都需要先安装EnvMEL\SETUP.EXE,这个是“通用环境”。
如果已经安装有一个很高版本的EnvMEL,那么在安装其他软件的时候不需要再安装它。
此外,必须先安装GX DEVELOPER后才可以再安装“仿真软件”,“设置软件”等。

网友C:
m默认安装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