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网上下的GX Developer-8.86不能安装?

楼主(2011-04-11):
从咱网站上下的GX Developer-8.86Q不能安装咋回事呀?

网友A:
描述太粗略,請詳細描述

网友B:
最好把最后的文件夹放到D盘安装。不要一层文件夹又套很多层。

楼主:
安装文件不应该是SETUP.EXE么,这个文件没有EXE这个后缀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文件不应该是SETUP.EXE么,这个文件没有EXE这个后缀格式
只要有setup文件就行,能不能看到後綴名那是你的電腦設置問題

网友C:
要先安装运行环境的

网友D:
你先打开另一个程序安装后 在打开主程序 就可以安装了 然后按提示操作 不要全打钩啊 要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