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有没有坏

楼主(2011-04-11):
有一个FX2N-4AD和一个FX2N-4DA,上电后4DA的D/A指示闪烁,4AD的A/D指示灯常亮,请问是不是4AD坏了。谢谢

楼主:
来个,指点指点呀?

网友A:
我记得4DA就是闪烁的.
坏不坏, 你把4DA的输出模拟量接到4AD上就知道了

网友B:
不要只看指示灯,要把模块联上机进行实验再进行判断。

网友C:
我知道正常时是闪烁的。

网友D:
把4DA的输出模拟量接到4AD上就知道了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E:
接线,实际运行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了,这东西 没坏。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