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7--200的中文编程软件

楼主(2011-04-11):
告诉我一声,谁有S7--200的编程软件,能解CN系例的PLC

网友A:
是啊 俺也在找 那位帮忙帮忙

网友B:
你找的是编程软件还是解密软件

楼主:
当然是编程软件

网友C:
先安装英文的,然后通过设置为中文。在tools(工具)opotions(选项)窗口中左侧目录树点击第一行“常规”,在右侧小窗口中选择 中文。重新启动软件。

网友D:
编程软件

网友E:
先安装英文的,然后通过设置为中文。在tools(工具)opotions(选项)窗口中左侧目录树点击第一行“常规”,在右侧小窗口中选择 中文。重新启动软件。
是这样的

网友B:
有需要的请把邮箱传上来

网友F:
我是初学,想要一份,谢谢了
1770379127@qq.com

网友G:
英文的可以改一下设置 就可以了 我之前下了一个试了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