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s-14mt的plc控制步进

楼主(2011-04-11):
用三菱fx1s-14mt的控制步进这样可以吗?脉冲、方向是Y0和Y1吗?为什么步进不能反转

楼主:
PLSY K1200 K0 Y000

楼主:
看不见的点击图片就可以看清楚了,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你接线是否正确啊

楼主:
接线也没错的,搞的我现在都不确定是不是Y0和Y1是脉冲和方向输出了,

网友B:
应该没问题M5接通正转,M6接通反转
學無止境

网友C:
脉冲为零怎么转,看看手册

网友D:
K0表示M5或M6接通时,从Y000输出1200脉冲就结束了

网友E:
本人对伺服接触的也不多,全是看手册。实践也不多。发表一下愚见,仅参考。K1200是频率,K0是脉冲数,假如脉冲数为0时,表示步进电机一直旋转无数个脉冲数。至于方向,要看你的外部接线了。假如你的外部方向是Y1的话,要反转的话,应该编写程序驱动Y1也为ON.
朝花夕拾

网友F:
本人若若地问一下:你的脉冲和方向同时接通,PLSY执行中可以换向吗!下一个周期来的时候,你的换向状态没有变,应该没有起作用!猜测?

网友G:
程序是没有问题滴

网友H:
你的程序有问题,一个是脉冲速度,一个是脉冲总数,看你的程序是以1200速度连续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