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编程线能用在FX3U吗

楼主(2011-04-1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我用过

网友B:
我用的FX线读过台湾的罐装机3U的程序,没问题的,我都是用2N的。一般一个系列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C:
可以使用

网友D:
一样的 3U速度快些

网友E:
绝对可以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F:
可以使用,没问题

网友G:
FX系列的都可以用的

网友H(2011-06-06):
可以用的,我已经用过的

网友I:
试试就知道了 我没用过 可以的话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J:
两都通用
wuqiabin

网友K:
当然可以了

网友L:
fx都一样的编程线

网友M:
可以。但是有个问题。如果楼主你的编程线是圆形的没问题。
如果要圆形外加一端要平的就要考虑插不插的进3U的编程口了。
把平的那头削圆还是插的进去胡。

网友N:
USB-422,同一种下载线

网友B:
我用2n的数据线下载过3u的程序。。。

网友O:
可以没问题

网友P:
没有试过,一个系列的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Q:
可以用的,我用过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R:
我还没有用过,现在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R:
我还没有用过,现在知道了,谢谢了!!!
对了,问一下,3u的PLC的价格比2N 的贵了多少?

网友F:
可以使用,我用过好几次了,

网友S:
完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