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菱软件的问题!各位大哥给解释下!

楼主(2011-04-12):
我从设备上下载了程序,但是回来却编辑不了!已转换的时候就提示我(一转换就提示什么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是以下原因,通信超时,电缆异常,PLC电源OFF或在复位状态,USB线路故障,请再次启动程序<ES:01808502>

网友A:
请在选项中设定转换不写入PLC。
哥你QQ号码多少啊?

网友B:
是的,选项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C(2011-05-15):
就是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D:
USB的通信线不好用,有时候在转换时会丢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