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线驱动装好就是不能通信

楼主(2011-04-12):
三菱PLC数据线驱动装好就是不能通信,老是提示通信错误

网友A:
通讯端口设置正确

网友B:
先在设备管理器找到生成的对应端口,把它填到PLC传输设置端口里,执行确认OK

网友C:
要慢慢尝试啊,

网友D: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看看是COM多少,PLC里设置对应上就应该没问题了
努力不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