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PLC)CPU程序求助

楼主(2011-04-12):
三菱Q03udCPU的停电保持寄存器的区域是多少
是D***开始的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通过参数设定.不明白加我QQ, 491576510

网友B:
Q系列的停电保持应该是L开头的吧!

网友C:
这些都是可以设定的。而且作为Q系列必须要设定才可以,在PLC参数中。对大多数内部软元件都可以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