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问各位大大个问题

楼主(2011-04-12):
能否通过异步电机的电流或者电压直接判断电机是否转动了?
PS:现在给别人做个东西控制室离电机很远,那边又不想在电机上装测转速的传感器

网友A:
使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OK.

网友B:
把保护都设置好是可以的

网友C:
装个电流表就可以,根据电流的指示还能反映电机负荷的轻重。试问没有电流电机能转吗?

楼主:
主要是要知道电机有没有转好主备切换

网友D:
主备各安装一套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