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ABSD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各位大侠【ABSD D300 C0 M0 K6】这条指令中D300~D312的设定值有规律吗?,还有这条指令适用什么情况?

网友A:
ABSD为绝对方式凸轮控制指令
D300--D311,每两个为一组,D300为第一组下限,D301为第一组上限,依次类推,D302为第二组下限,D303为第二组上限……
M0--M5为上下限区间输出,第一组为M0,第二组为M1……
大侠,书上讲“事先要用数据传送指令将开通点和关断点数据写入D300起的连续单元”。我想知道的是:开通点和关断点的数据有没有什么规律,还是自己随便设?

网友A:
你看看手册,写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开通点和关断点的数据可以随便你设定,但动作是否正常,就要看你设定的数据是否在C0的范围内了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