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RS232通讯控制伺服

楼主(2011-04-12):
我有个设想,三菱FX2NPLC到底能不能现实RS232通讯控制伺服,就是不用晶体管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
直接用RS232把要发送的脉冲数和频率直接发送到放大器里面来现实控制马达,希望大家能够给点意见

网友A:
三菱的没弄过,台达的弄过,程序简单,但伺服参数设置麻烦。需要设置16个伺服参数。
台达的我知道!在网上就有现成的列子可以参考!但是三菱的我做了下貌似有点不一样!其它的修改参数之类的我都做出来了!就是不能控制动作!三菱说明书上说的是要在监控状态下才能现实控制动作!这个有点不太明白了!

楼主:
台达的我知道!在网上就有现成的列子可以参考!但是三菱的我做了下貌似有点不一样!其它的修改参数之类的我都做出来了!就是不能控制动作!三菱说明书上说的是要在监控状态下才能现实控制动作!这个有点不太明白了

网友B:
如果使用三菱的,就要使用具有内置定位功能的控制系统,MR-J3 T系列的

网友A:
台达在网上的例子在现实中根本就运转不了,我早就试过,还得自己慢慢琢磨。
下载积分:+1(小鸡已炖) 热心助人

楼主:
额!你试过了?是不是你看的和我看的那个不一样啊?我看的那个写的还差不多啊有模有样的还!
你QQ多少》?加我QQ11368986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下兄弟我啊